作为老菜鸟,我要给小菜鸟好好显摆显摆for循环与++的妙处

楼主(2012-05-31):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int i;
     for(i=0;i<4;i++,printf("      %d\n",i))     //2
     printf("   i=%d",i);                               //1
     getchar();
     }
/*

  执行的顺序是这样的:
  先对i赋值0,判断条件0<4,为真,执行printf()1,然后回到for执行i++,printf()2,这样i++后,再使用到的就是i=1,所以打印出来的是1,
  接下来进行i<4的判断,判断之后再执行printf()1,……,直到执行printf()1,i=3,然后 执行i++,printf()2,然后判断i<4,这时候i=4,4<4,
  为假,所以结束循环。
  可以看出,for循环的结构是先赋初值,然后判断初值,然后执行for之后的语句,然后回来改变变量,然后进行条件判断,然后决定是否执行后面的语句
  所以每个初级的for循环结束后的变量都是刚好不满足条件的一个数。这里的例子就是i==4.
  例程的打印如下:
  *******************************************************************************
    i=0     1
    i=1     2
    i=2     3
    i=3     4
********************************************************************************
根据打印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上面所讨论的结论。
大家会疑问--i与i--都是自减1,那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中前者是减1之后立马应用,后者是先使用再减1,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来看看,为何必须两者都要存在,存在就必须有它存在的道理。
定义一个数组:

array[8]={1,2,3,4,5,6,7,8};

现在我们需要按照正序逐个输出到PORTD
只需要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ORTD=array;
}
即可,我们分析该循环体,可以发现i执行到最后的结果是8,也就是,i最后自加到8判断条件不成立结束循环体。
下面我们再试着写一个按照倒序输出的函数体
unsigned char i;
for(i=?1;i>?; )
{
PORTD=array;
}
大家认为条件里填写什么会合适呢,i=7;i>=0;i--
这样合适吗?我告诉大家看着合适实际上是错误的,原因往上看,因为i==0后,i会继续执行,但是它不会是小于零的数字,而是255,也就是0xFF,因为我们定义了字符型变量i。当小于零后会循环到八位全部是1,
那么怎么写这个循环体呢,这时候--i,就派上了用场了,正确的写法如下
unsigned char i;
for(i=8;i>0;)
{
PORTD=array[--i];
}
我们分析这次为什么对了,首先判断条件变化了,这次是要求i大于0,所以i最后的值为0,这是可以的,当i==1时候,条件成立,执行语句,这时候传递到语句的是--i,也就是传递的0;再次判断条件,发现0>0是假的,是骗人的,好了结束循环体。
大家看到了吧,同样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应用,在什么条件下能帮你写出高质量的代码?

                                                                               作者:gaoyang9992006

*/

楼主:
显然如果我们要在for后面的语句中加入break;跳出循环的条件,就可以根据for的变量 i 是否成功在条件上为假,上面的例子变化成
for(i=0;i<4;i++)
{
……
……
if(……) break;
……
}

if(i==4) ……

楼主:
是不是有个别人只是会用for,但是不知道for的具体流程啊?O(∩_∩)O哈哈~,高手不要出来笑话我了,我只是个老菜鸟

网友A:
嘿嘿,我前几天菜农明白的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个人也提个建议,楼主只是为了证明for的工作机制。for中间第三个条件尽量不要做改变i以外的其它事情,这样有利于编译器的优化。

for(i=0;i<4;i++,printf("XXX"));
写成
for(i=0;i<4;i++)printf("XXX");
更容易被编译器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为了证明for都工作机制,才这那里加啦一条printf,是为了跟下面都对比,我已经标注啦1和2

楼主:
6楼说的很是,我这for里加printf只是为了证明for都机制,大家写程序时候了解就行啦,别学我那么写啊。

网友C:
YY无极限

网友D:
小菜鸟感谢老菜鸟。:lol

网友E:
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

网友F:
:)支持这样的显摆!!!当然拿出点创新啊

网友G:
留印慢慢看。

网友H:
希望这样的贴子能多发点,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I(2013-09-27):
看的出来 版主很善于思考问题并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点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网友J:
同为老菜鸟的我,以前也不太明白,后来是调试程序时知道的。其实以前看课本时也说过,不过后来忘了

网友K:
一般不是太注意这些的。

网友L:
unsigned char i;
for(i=?1;i>?; )
{
PORTD=array;
}
大家认为条件里填写什么会合适呢,i=7;i>=0;i--
这样合适吗?我告诉大家看着合适实际上是错误的,原因往上看,因为i==0后,i会继续执行,但是它不会是小于零的数字,而是255,也就是0xFF,因为我们定义了字符型变量i。当小于零后会循环到八位全部是1,

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写成了这样的在调试时没有调试出想要的结果,弄了好半天才查出是i>=0的原因
当时我就是写的 for(i=7;i>=0;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