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理论跟实际有冲突吗

楼主(2012-05-31):
以前一直MCU检测过零后,用光耦触发可控硅。现在有一模拟电路控制可控硅输出,调节电位器改变输出,控制一电机马达。按照理论可控硅过零后一旦触发,要到下个过零点才关闭。下图是输出波形,有些疑惑,请大虾们分析下

网友A:
楼主测的是什么量?在什么地方测得的?请上图说明。

网友B:
查一下是不是感性负载的问题

楼主:
可控硅输出到电机,就测试电机两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