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耳麦如何和手机兼容

楼主(2012-05-31):
小弟有个问题,关于耳麦的。用驻极体话筒接3.5MM4芯音频插头插入手机,录音没有问题。但是小弟做语音实时通讯,加了回音处理模块,处理回音,所以麦克接回音模块再接手机,这样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接会出现麦克的声音经过手机后,手机会把麦克信号转入声道,产生侧音,直接用原装的耳麦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你那回音处理模块去掉就行了。手机本身就有消侧音电路,不需要你再加。再加反道互相干扰。

楼主:
2# Tinnal mokua
模块不能去,去了有回音和啸叫。
手机应该是有消侧音电路,所以用耳麦的时候打电话或者边录音边放音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干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阻抗还是驻极体一直供电的问题

网友A:
有这回事,呵呵。以前带MIC的耳机都是直接接的,什么电路都没有。你把扬声器的接线反接一下看看,可能极性你搞反了,令消侧音电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