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负载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5-31):
(无正文)

网友A:
20mA 很easy 啊
OP系列

楼主:
那是不是要贵不少了啊。。。

楼主:
怎么看运放的带负载能力啊。。。:(

网友B:
358就是20mA的。
按说062一般用在低功耗场合,为啥要用20mA驱动能力?是不是当初胡乱选型导致的。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这两个:SGM8302和SGM8272,前者驱动能力比较高,达100mA,后者也有几十mA,应该够用: SGM8301-2-4.pdf (369.56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