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做的0~20mA电压转换电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下图是我用LM358设计的电压转换电流的的电路。
0~2.5V转换到0~20mA
根据的是模电书的实用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眼看上好像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实际焊出来之后,问题出来了
无论我输入多少电压,输出的电流都是4mA,
我输入0V的时候,输出就为0mA.

电路经过我仔细检查后接线没有错误。
后来用万用表检查,发现1脚的输出恒为5V。

请问各位,究竟是电路那里出现了问题。

还是我那里弄错了????

网友A:
接负载了吗?

楼主:
负载当然是接了,接了一个1K的电阻,就像原理图上面的。

网友A:
R7是多少?

网友A:
1V对应10mA, 输入电压不要太大
或者RL不要太大 而超过运放的共模范围
或者把R8加大 使1V对应1mA
实验一下

楼主:
R7我接了1K,是我接得太大的问题么????

楼主:
1脚的输出应该是等于2倍的V3吧,那R8应该接100欧就差不多对应我的要求了。

网友A:
你算算 输入电压1V对应输出10mA
而你的供电电源只有5V 况且 258输出还达不到5V    以4V估算
所以你的1K负载 在5V共模电压的限制下 最多只能得到4mA的 电流

也就是说当输入电压在0~0.4V时你能线性得到0~4mA的电流
超过4mA  运放饱和

应该是这个问题
你把R8改为1K 就能得到1V对应1mA这样输入0~4V得到0~4mA

但是由于R7的1K限制作用还是不能得到5mA及更高的电流

不知是不是你的现实情况你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恩恩,我尝试一下,我把R7改小一点试一下。

网友B:
输出电流I=VIN/R8,而运放的输出摆幅限制了输出电压,
(RL+R8)*I<4V.加大R8或减小RL

网友C:
LZ 忽略了LM258输入端阻抗,这个不是场管运放,你那100K电阻完全把比较电压打乱,把全部100K改为1K试试

楼主:
现在我把R7负载改为100欧之后,没有问题了
的确是负载太大的问题了。
看来自己模电还是学得不够班,
学了那么久才学懂一点点三极管,集成运放还是我的一个大难题。
好多问题都没有考虑到。
要恶补一下才行了
十分感谢elec921~

- -!话说这个论坛怎么每个小时只能发5个帖子呢。。。

网友A:
他这个还不到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先实现“理想的”电路原理
再去跟他讨论这些细节
要不他会乱的

网友C:
精度问题

网友D:
R7在0~50欧姆内基本有效,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E:
负载R7太大了。
可以通过提高工作电压来解决。

网友:
lz 电源是5V的供电,5V/20mA=250欧,想要出20mA,最大也待不了都少负载的一般都要24V带载。4-20mA转换现成的芯片有太多了,XTR115(两线制) XTR111(三线制)都能满足你这个要求。

网友F:
看来我比楼主菜多了啊 :L  我连原理都没有搞清楚  是否是一个反向放大和一个电压跟随  如果是 怎么就实现了V-I了呢   求楼主和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先谢谢了

网友G:
这个电路看不懂 谁能解释一下如何计算啊

网友H:
请问一下各位0到20mA与4到20MA的电路怎么设计啊。

楼主:
XTR111,AD等芯片的实现方法我都了解过,
但是我这里要不就是买不到这个芯片,要不就是AD转换芯片的价格太贵。
这个方案算是最简单并且最便宜的方案。
至于原理的话可以翻一下模电书,这个是从模电书直接抄的,自己改动了少许。

这个电路很多是我自己随便加的,好多问题没有考虑。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当中
话说怎么得出R7在0~5v有效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我来说说这个电路的原理,见附件的图

我也是初学,不当之处,希望能指出,谢谢

网友D:
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
这个电路也是正确的,只是楼主没有根据其实际需求来调整这个电路的某些参数。
在5V电源下,这个电路的负载能力是很有限的,最多几十欧姆。这个很容易计算:假设Q1的Vce为0,那么R7+R8的电压应该是5V,那总的负载电阻最大是250R,但实际上会远小于这个值,因为LM358的输出最大值只有4V左右,还要去掉一个Q1的Vbe,这样一来,在R7、R8上的电压和就剩下3.5V左右了,这是剩下给R7的电压最多就1.5V,折合在20mA是的负载电阻就是75欧姆。

楼主若需要得到1k的负载电阻能力,则电源电压至少要24V以上。
但这时需要注意共模电压变化(由负载电压变化而来)引起的误差将是可观的。

网友J:
换个大功率三极管运放供电和三极管供电电源都提高电阻换成千分一

网友K: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运放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实际值超过了电源电压,所以输出被消减停在5V了。输出电压总不能比电源电压还高吧。

网友L:
请问一下各位0到20mA与4到20MA的电路怎么设计啊。
引用 网友H:

同问

网友M(2013-01-05):
菜鸟还是没能看明白

网友N:
358的供电电压太底,如果此电路中R7的阻值在500,要想输出4-20mA 按前面几楼的算法,至少应该提供16左右的工作电压才行。负载越大,提供的电压应该越大。

网友O(2013-04-21):
受教了。。。。:lol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专业的AD694芯片负载都不能够到1K,楼主你很犀利啊

694可以的,供电24vdc。

网友R(2013-07-07):
根本就不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I:
21# ChQW1314

我来说说这个电路的原理,见附件的图

你的公式2列的没有根据。这个电压随负载的大小是会有波动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负载当然是接了,接了一个1K的电阻,就像原理图上面的。

5V/20mA = 250欧姆,你接1K的电阻上去怎么可能正常

网友U(2013-08-24):
工程问题。很感谢这么多耐心的大侠

网友V:
1k 负载怎么也得24V电源电压才行

网友W(2015-09-18):
学习了,正好要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