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FLASH操作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5-31):
最近使用PIC的FLASH来保存一些设置参数,从而省掉外部EEPROM。
在使用过程中有几个疑问:
1、如果出现了擦除块不成功的情况,如何判断?WRERR位只有在写操作异常时才被置1吗?在擦除失败时会不会也被置1?
2、如何判断读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读操作不成功,TABLAT将保持上次的数据吗?
3、使用FLASH存储设置参数,相比外部EEPROM来讲,它的优点与劣势?我个人感觉如果程序弄好了,用Flash作存储比外部EEPROM更可靠。但没有真正有到过在产品上,还不了解情况。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附上我写的代码,已测试通过~~~望大侠们指正~~~
/********************************************
chip:pic18F67J10
compiler:MCC18
********************************************/
uchar Flash_Erase(unsigned short long address)
{
    TBLPTR = address;
    EECON1bits.WREN = 1;
    EECON1bits.FREE = 1;
    INTCONbits.GIE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0AA;
    EECON1bits.WR = 1;
    INTCONbits.GIE = 0;
    if(EECON1bits.WRERR == 1) //疑问:如何判断擦除不成功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void Flash_Read(unsigned short long address,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TBLPTR = address;
    for(i=0;i<Length;i++)
    {
       _asm
         TBLRDPOSTINC
       _endasm
      *p++ = TABLAT;
    }
}
uchar Flash_Write(unsigned short long address,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f( Length > 64)
    {
       Length = 64;
    }
    Flash_Erase(address);
    TBLPTR = address-1;
    for(i=0;i<64;i++)
    {
        if(i<Length)
        {
           TABLAT = *(p+i);
        }
        else
        {
           TABLAT = 0;
        }
        _asm
          TBLWTPREINC
        _endasm
    }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 = 0;
    EECON2 = 0x55;
    EECON2 = 0x0aa;
    EECON1bits.WR = 1;
    INTCONbits.GIE = 1;
    if(EECON1bits.WRERR == 1)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网友A:
pic18F67J10没有内置EEPROM吗?

在DATASHEET上一面有一个操作EEPROM和FLASH的示范代码,看懂它再移植到自己的代码中即可。

网友B:
PIC 5V的器件一般都有EEPROM,3.3V的器件一般没有EEPROM

网友B:
在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1\src\pmc_common\Flash文件下有FLASH的函数,你可以直接应用或者参考修改

网友C(2012-12-23):
楼主,您好,我是用的PIC16F1939存储数据,但对flash进行擦除时,发现一擦全擦(仅限于为写保护的flash区域),请问可否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