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EL 5.2版本问题

楼主(2012-05-31):
ST, TE, AC, TI, AN

函数窗口显示文件绝对路径,很讨厌,有没有什么配置方法可改掉?谢谢

另外这段话标红的到底啥意识呀,晕了
Start cannot be generated after a misplaced Stop
Description
If a master generates a misplaced Stop on the bus (bus error), the peripheral cannot
generate a Start anymore.
Workaround
In the I²C standard, it is allowed to send a Stop only at the end of the full byte (8 bits +
acknowledge), so this scenario is not allowed
. Other derived protocols like CBUS allow it,
but they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 I²C peripheral.
A software workaround consists in asserting the software reset using the SWRST bit in the
I2C_CR1 control register.

网友A:
TRANSLATE BY GOOGLE

开始不能产生后,放错了地方的停止说明,如果一个主器件产生一个错位停止总线(总线错误),外设不能产生开始了。在I²C标准的解决方法,它被允许发送停止,只有在完整的字节(8位+应答),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像其他衍生CBUS的协议允许的话,但他们不支持的I²C外设。软件的解决方法包括主张在I2C_CR1控制寄存器的SWRST位软件复位。

keil都出5.2了,落伍了!!

网友B:
有些版本改进不完善,是这样的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C:
老兄,在哪里下的

网友D:
我还停留在 4.x 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