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器输入正弦的直流成分

楼主:
如图,输入两个完全相同的正弦信号20K,按照积化和差公式
乘积应该为一个频率为两倍的正弦信号与一直流电平的叠加,但是实际输出波形如上图所示,波形不对,而且频率依然为输入信号频率,我觉得应该是输入正弦信号中含有直流成分,导致乘积中含有其他项,我试图在输入中加入10Uf隔直电容,虽然直流电平没了,但是导致了乘法器MPY600内部震荡了,输出波形严重变形,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精确的去除输入直流电压,而又不引起内部震荡么?

网友A(2012-06-01):
你是怎么隔直的?

楼主:
2# zjp8683463 直接在4与13号输入脚与输入正弦信号之间串联了一个10uF的电容,[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B:
to LZ:

电容后面应该对地接一个适当的电阻。

楼主:
4# HWM 我当时实验的时候 电容与地之间加了一个电位器   我调整来  效果一般   图上忘画了

网友C:
电容电阻小了,信号快衰减没了吧

网友A:
建议加一级跟随器在入乘法器

楼主:
7# zjp8683463 请问要是20KHz正弦波的话,电容和串联的电阻去多大合适呢? 是根据经验判断的么?

楼主:
6# xxlin1984 请问要是20KHz正弦波的话,电容和串联的电阻去多大合适呢? 是根据经验判断的么?

网友C:
RC高通,三分贝截止频率f = 1/(2*PI*RC);
参考资料:http://www.imefan.com/dzrm/dzrm_92.html
-----------------------------------------
3L的图改过来了?10uF OK

网友D:
LZ看一看器件商提供的应用笔记和芯片手册上提供的典型数据。
经验:像这样的器件,关键是完全按厂家提供的资料来操作,不能图省事而想当然修改外围电路及参数。

网友E:
如果有输入有直流成分的话须要接高通,C不用那么大,可以用0.22U,R用1K
如果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较大,可以将R成倍加大,C成倍减小
再考虑乘法器的输入阻抗,如有必要加运放缓冲处理。

网友F:
我前几天搭了一个电路,一开始也出现类似的波形。我的电路不是震荡的原因,后来第二天查出来,是由于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造成的。楼主可以尝试把输入信号调小一些,看看,或把信号发生器的直流偏置调调看。实际有仪表,直接调节,来的很快

网友F:
我前几天搭了一个电路,一开始也出现类似的波形。我的电路不是震荡的原因,后来第二天查出来,是由于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造成的。楼主可以尝试把输入信号调小一些,看看,或把信号发生器的直流偏置调调看。实际有仪表,直接调节,解决起来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