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for STM32F0

楼主(2012-06-01):
以小巧为原则,详见附件。

2012/07/09
18楼 添加IAR工程文件。

2012/08/17
23楼 修正BUG:保存 {r8-r11}。

网友A:
儿童节大礼包!:lol
最近给F4Discovery加了个LCD,准备在上面学学RTT...

网友B:
arm 的内核还是比较贴近 OS 应用的。好东西, 有机会也捣鼓一下它

网友C:
不错,LZ的porting很快。

网友D:
1# aozima good ,非常感谢~~

网友E:
拜托楼主,先把工程编译过了之后再放出来,行不?明显的,有2个目录项中的文件是找不到位置的,另外,
还有一个目录项有4个文件是在工程中不存在的。
    虽然我知道如何在工程中把文件调到正确的位置,但新手未必知道。

网友F:
那么快就搞出来了呀。。给力
M0板子到手不到一个星期啊

网友G:
我的f0板子已经从mouser的德州仓库发货,下周就能到拉,哈哈哈哈~价格很便宜,7欧不到~于是一次买了俩

楼主:
拜托楼主,先把工程编译过了之后再放出来,行不?明显的,有2个目录项中的文件是找不到位置的,另外,
还有一个目录项有4个文件是在工程中不存在的。
    虽然我知道如何在工程中把文件调到正确的位置,但新手未必知 ...
引用 网友E:

批评得对,因为工程是自动生成的,错误地使用了全局变量。
测试时虽然改了名但还是在同级目录下做的测试。
顶楼工程已重新生成。

楼主:
那么快就搞出来了呀。。给力
M0板子到手不到一个星期啊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昨天才开封。

网友H:
欢迎共享,先赏裤子一条

网友I:
期待我的板子也快点到手,也好弄条“裤子”穿!:lol

网友J:
没有IAR的移植版本?

楼主(2012-07-09):
没有IAR的移植版本?
引用 网友J:

添加了IAR工程模板并生成了IAR工程文件。

>>附件修正更新在楼主位

网友K:
怎么快,正想移UCOS,想不到这个RT还是很猛的

网友L:
猛,M0只有8K内存哦。节省着用。

网友M:
lz的移植,上下文切换时不保存 r8-r11 的吗?

楼主(2012-08-17):
lz的移植,上下文切换时不保存 r8-r11 的吗?
引用 网友M:

确实有这个BUG:
原因在于M0不能直接使用STM保存 {r8 - r11}
所在原来的移植中先删除了这段代码,但没有完成替换方案。
楼主位已修正了这个问题。

主要代码如下:
    STMIA   r1!, {r4 - r7}          ; push thread {r4 - r7} register

    MOV     r4, r8                  ; mov thread {r8 - r11} to {r4 - r7}
    MOV     r5, r9
    MOV     r6, r10
    MOV     r7, r11
    STMIA   r1!, {r4 - r7}          ; push thread {r8 - r11} high register

    LDMIA   r1!, {r4 - r7}          ; pop thread {r4 - r7} register
    PUSH    {r4 - r7}               ; push {r4 - r7} to MSP for copy

    LDMIA   r1!, {r4 - r7}          ; pop thread {r8 - r11} high register
    MOV     r8,  r4                 ; mov {r4 - r7} to {r8 - r11}
    MOV     r9,  r5
    MOV     r10, r6
    MOV     r11, r7

    POP     {r4 - r7}               ; pop {r4 - r7} from MSP

网友N:
很不错的资料,多谢共享

网友O:
拜托楼主,先把工程编译过了之后再放出来,行不?明显的,有2个目录项中的文件是找不到位置的,另外,
还有一个目录项有4个文件是在工程中不存在的。
    虽然我知道如何在工程中把文件调到正确的位置,但新手未必知 ...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还需要完善

网友P(2013-02-16):
请问aozima:现在RT Thread已经出1.1.0版了,这个能否同步更新一下?我想把1.1版的系统目录下的文件进行替换呢,但文件大小差别有的比较大,不太敢下手,请问能否直接替换系统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来升级?谢谢.

楼主:
请问能否直接替换系统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来升级?

可以。

文件大小差别有的比较大

对比代码请使用文本对比工具,如diff等,而不是看文件大小。

现在RT Thread已经出1.1.0版了,这个能否同步更新一下?

这份移植是包含在官方的代码中的,所以直接更新即可。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4&t=2402

网友P:
回复速度啊,谢谢.

网友Q(2014-01-27):
不错不错,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R(2014-03-25):
这个不错  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