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有+15v 的直流电源 要想变成+5v电压。想用7805降,好像压差太大,直接降不行。
请教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看你有多少电流

网友B:
可以直接降,若发热太厉害,考虑前端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C:
lm2576-5.0  开关电源芯片 输入最高可以40V的

网友D:
不要用7805了,思路放宽点,设计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找DC/DC TI MPS 这类器件很多的。还不发热

网友A:
根据实际要求来选,和潮流没关系。
7805体积才多少大,成本才多少,纹波又小。
DCDC体积这么大,成本也高,纹波大。

楼主:
情况是这样 我想用变压器做一个±15v的电源 供模拟电路用,同时+15v再产生5v电源给 数字电路用。
电流估计得至少600ma

网友E:
四楼的lm2576-5.0 是一个选择,输出5V电压可以用在数字电路上,纹波影响不大。

楼主:
哦,lm2576 我看下资料 了解怎么用

网友F:
电流600mA的话,用LM2575就行了。。。。

网友G:
2575假货太多,TI、MPS好多便宜的DCDC

网友H:
如果在小电流的范围下,可以用一个适当的电阻限流后经7805稳压供给,但7805装个铝散热片

网友I:
600mA*10V  = 6W, 可以煎**蛋了, 果断 buck

网友J:
同意4和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