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晶闸管用法可行不

楼主(2012-06-01):
TLKG3和TLKG4闭合后,OSSD1和OSSD2接通。通过晶闸管的目的是怕继电器触点粘连,所以串入继电器常闭触点进行一个检测。我的担心是晶闸管导通后不是电流很大吗,这样用法可行吗,如果不行应该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没有试过
不过帮LZ顶一下吧
希望有高手回答,一起学习

楼主:
这个电路上是可以实现的,只是长时间工作我怕。。。

网友B:
说说你的目的吧,晶闸管、三极管、继电器串起来有1个就够了吧。

楼主:
是1个就够了,可是有个安全等级的需要,没有办法。我截取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原理。

网友C:
“我的担心是晶闸管导通后不是电流很大吗” 这个电流是由继电器线圈决定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你真正要担心的是继电器线圈电流是否大于晶闸管的维持电流,不然会不稳定!

网友B:
5# farrile 说说你这部分电炉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D(2013-10-0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