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开型磁簧开关,长期吸合,会坏吗?

楼主(2012-06-01):
没用过这东东,想用来做挪动报警,但担心一直吸合,一年以上,会坏??会不会当磁铁离开磁簧开关后,还是不能释放,一直吸合?
   谢谢!

楼主:
问了几家厂家,他们说没做过这么久的试验,未知结果。

网友A:
应该不会,因为其为软磁材料,大电流致使触点粘连除外。具体还得看器件的真实用材和技术指标。

网友B:
只要没超出继电器电气性能指标,影响继电器的寿命主要是触点打火,而你这个触点动作次数很少,则主要考虑弹簧的机械疲劳强度,显然,没有这么脆弱,我个人认为1年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触点的寿命倒不是问题, 因为没有断电状态, 就是适当评估一下线包的散热和复位弹簧的疲劳问题

网友D:
你要多久?30年够不够?

楼主:
谢谢!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请指教!
1、机械疲劳强度?
2、长期在永磁磁场中会不会被磁化了,本身带磁导致吸合 ?

网友E:
既然纠结,改成常闭型的,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