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防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做了一个LED灯驱动电路,用了一颗DC-DC开关调整IC,之前IC出了问题,后来发现是IC击穿,我分析是静电击穿,不知道怎么去预防静电击穿呢?

网友A:
是2-3短路还是5-1短路?
是不是D2先挂的?

楼主:
2# 不亦心 你好,是1,3脚短路,D2没有挂掉,请您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B(2012-08-11):
吸其长处,补自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