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有几个开关电源,后面输出用电感滤波,100uh。有几块板子不正常(不带负载良好,带负载时就没电压输出了,设计负载最大可以达到60w,我给加的50w负载,我有一块好的板子能做对比),我发现是电感的问题,于是换了电感(我检查其它元件都是好的 ),又可以用了。原来的电感我以为坏了,于是用电桥测试,发现这两个有问题的电感值也是100uh,我就奇怪了,电感值又没变,怎么就不能用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几个mos管,在板子上面运行时显示(电机缺相)有击穿的,全部换新管后电机运转正常了,我把那几个有问题的管子进行测试,发现全部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啥电感100M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电感啊,版主请看图

网友A:
100uH≠100mH:dizzy:
换个电感就好了?这么神奇,我也想知道神马情况。。。
那个MOS管应该是有坏的,你没有测出来而已,直接在VGS加电,测DS

网友B:
100uH,100mH看体格就差许许多多,不至于吧

楼主:
原理图上标错了不好意思,其实是100mh
回复 网友A:
mos管,你说的方法我试过,可以触发的

网友A:
100mH????
开玩笑吗

7# xzjmao

楼主:
买的是100uh,被仓管标为了100mh。我用电桥测了,是100uh,不好意思各位,我的失误,才入电子行,望各位见谅,很多不懂

网友C:
电感有功率大小(一般标电流大小),感值一样的阻值不同. MOS有可能是工作电压高,测试电压低,软击穿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可是我用的是同一种的电感啊,三块板子都出现了如此问题,

网友D:
电感的参数不仅仅有电感量,还有Q值,测试一下看看有无区别。

网友E:
是一个电感哟大师,电感量又不是很大,只要是不开路,输出不会没有电压的吧:Q

楼主:
早上用电桥又测了一次,两个都差不多的参数,坏的那个还是不可以带负载,哎:Q
电感式工字电感

网友F:
楼主你把有问题的电感重新焊接回去看看。说不定就好了。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G:
那你拆下来在装回去  试试可以不?  我也奇怪你这个问题

网友A:
一样好奇。。。要不给我块板子瞅瞅

楼主:
又试了下,我把那个有问题的电感焊回去了,但还是不能用。找不到问题了。这三块板一个月前还可以正常带负载,现在居然不能用了,换该死的电感就好了。问公司的其它人,也不知原因。算了,不搞了,找不到原因,有点怀疑是里面的磁铁有点问题吧,不知道了。

网友H:
电感值相同 不一定就是一样的电感 可能它们的饱和的磁场强度不一样 这和磁材有关系 你确定它们的磁材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老说“不能用”,能否换个专业一点的词语

网友I:
楼主就不能测试一下某点的波形或者电压啊。。。哎

网友A:
别呀,别不搞啊
拿块板子来瞅瞅呗,不能找不到原因就不搞了啊。。。

17# xzjmao

网友J:
对,估计是磁性问题

网友K:
别呀,别不搞啊
拿块板子来瞅瞅呗,不能找不到原因就不搞了啊。。。

17# xzjmao
引用 网友A:

对呀,把问题搞清楚看看,我也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