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可擦除FLASH读保护的STM32芯片吗?

楼主(2012-06-01):
不能用串口

网友A:
我发现, 通过更改boot 状态, 是可以擦除保护的 FLASH 的.

网友B:
JLINK 有一个软件工具(JLink STM32 Unlock,整个包可以从segger下载),可清除读保护的STM32芯片(同时STM32的FLASH被整片擦除)。

网友C:
不用更改BOOT状态

直接写一个取消读保护的代码,链接到RAM里运行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