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倍压电路?

楼主(2012-06-01):
如附件所示,Boost电路的外围倍压电路该如何分析呢?

附件里面是两种芯片的倍压示意图。上面也有我仿真的结果,但是我希望知道为什么。

希望各位朋友能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按“电荷泵”分析,电容储存电荷,二极管单向导电。由于“输入”(开关切换)的不断涌动,电荷被逐次泵入电容,而串接的电容将输出倍压。

网友B:
电容上电压从零开始,自己去分析每个半波下电流的流向、电容的充放电方向和结果,就会明白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但是只有一个倍压网络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分析。但是后面接上多个倍压网络后,就不知道分析的方法了。
例如第二个电路图“MAX5026倍压”,假如现在只有第一个倍压网络。我的分析过程是:
1、在“输入”(相当于开关)为低电平时,D1截止,C3通过D2给C2充电,同时电感L1储能;
2、在“输入”为高电平时,D1和D2都导通,C3和C2同时通过D3给C5充电,所以才有VC5=VC2+VC3。

不知道我这种方法是否正确?但是我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后面的D4、C4以及最后一级倍压电路就真心不会分析了。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搞懂后面两级中的C4和C6的电压为什么是36V左右。
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C4的电压应该是由C5充电的,那为什么不是71V左右呢?

网友C:
4楼的图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2、在“输入”为高电平时,D1和D2都导通,C3和C2同时通过D3给C5充电,所以才有VC5=VC2+VC3。
引用 楼主:

你好好看看4L的图,跟着那箭头走一遍,C4的电压是C1和C2充的吗?
当C1充到36V的时候,Q1 在关断的时候,C1右端的电位被抬到36+36V了(这才是那71V怎么来的),D2是截止的,C2怎么给C4充电?

楼主:
当C1充到36V的时候,Q1 在关断的时候,C1右端的电位被抬到36+36V了(这才是那71V怎么来的),D2是截止的,C2怎么给C4充电? ...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在Q1关断的时候,C1右端的电位会被抬到71V左右呢?(难道是输入的36V加上已经充了36V的电容电压?)

我想知道在整个倍压的瞬间情况。对于您在4L给出的图,我试着跟着箭头走,但是我该如何结合Q1的关断来分析呢?

例如,在Q1关断的时候,4L的图中是不是这样分析:36V,还有电源和电感,通过D1给C2充电,同时通过C1、D3给C4充电,同时通过C1、C3、D5给C6充电。(这3种充电是“同时”进行的,对吗?)

在附件里面是我仿真的图形,不知道是否合理?

感谢各位不厌其烦的帮助,谢谢。

楼主:
我还是再顶一顶。

恕小弟愚昧,这个电路还是不太懂。希望各位朋友再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在Q1关断的时候,4L的图中是不是这样分析:36V,还有电源和电感,通过D1给C2充电,同时通过C1、D3给C4充电,同时通过C1、C3、D5给C6充电。(这3种充电是“同时”进行的,对吗?)

网友E:
虽然看不懂,但貌似很专业的样子,帮你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