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N137光耦

楼主(2012-06-01):
请教高手,现在使用6N137高速光耦,按典型接法,输入为峰峰值4V的方波,输出也近似为方波,不过在峰底有尖峰脉冲噪声,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消除。

网友A:
负载取350欧看看。

网友B:
4.7k的电阻太大,可能会影响速度。建议取小一点

楼主:
我把负载换成350欧姆电阻,还是有噪声。

网友A:
我把负载换成350欧姆电阻,还是有噪声。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走线问题....

尽量缩短走线,测点靠近输出。

楼主:
我自己用万用板焊接的,待会我在去焊一个,请您说一下该注意哪些方面,我输入的是几百K的方波

网友C:
是电源噪声吧,最好有截图

楼主:
我重新焊接了一块电路板,用的1K的上拉电阻,这次看波形很好,没有叠加噪声。可单片机传数据给光耦,光耦在给数码管驱动,数码管显示。有时候数码管会显示乱码,这个怎么消除?

网友D:
请检查下,数码管焊接的是否良好,有没有虚断或者短路的地方

楼主:
原来有根地线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