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开关电源中的电阻疑问

楼主(2012-06-01):
各位大侠,   在凌特的DATASHEET里看到一个简易开关电源电路,其中位于LT1011正向输入和输出端的1M反馈电阻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用途?
  LT1011为比较器,LT1083是类似7805的三端稳压管。
  个人认为1M的电阻形成正反馈,加快系统响应速度。但似乎这样形成正反馈没什么作用,请教各位大侠了。
  十分感谢!

  图见附件。

网友A:
迟滞比较器,抗干扰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大侠

网友B(2013-05-21):
主要改善比较器的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