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面Go to definition of 是灰色的

楼主(2012-06-01):
大家好,我的IAR里面Go to definition of 为什么不能用啊
是灰色的,按照网上的说法, 1、打开工程,在菜单栏的【TOOLS】项下,选择【options...】
    2、弹出的IDE 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Project选项卡,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3、设置完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还是不能用
在线等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情况遇见过几次
一般来说:
1、打开工程文件后,要等一下,才可以使用Go to definition of
2、该文件不是工程里的文件

楼主:
同一个工程,昨天还是可以的,今天就不行了,太耽误事了,也不会弄。。。

楼主:
唉,快急死了,真是郁闷

楼主:
软件重装了几次也不成功

网友B:
先编译一遍

网友C:
新版本的 IAREWARM里面,Go to definition 功能不稳定,有的函数、变量 就是不行。

楼主:
我的是5.5版本的,也不新了,而且我把左右东西全删了重新运行,还是不行,郁闷的要死,现在用find来找,麻烦啊

网友C:
IAR EWARM V4.42 Go to definition 功能稳定,后面5.50、6.30不稳定

网友D:
用iar for eclipse
QQ:onsunsl@139.com

网友E(2012-08-30):
我也常碰到,definition不行的时候,我就用CTRL+SHIFT+F把所有的找出来,无奈下可以这样做。。。

网友F:
先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2012-10-25):
新的版本6.4基本瘫痪,如果项目大了,文件多了6.4就无法go to defintion of xx 了,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
右上角的函数显示功能也瘫痪。唉!!!!!

网友H(2013-01-24):
6.1的刚打开的时候要加载下,等一小会,至于不能go to define 的变量和函数,检查下定义的路径吧,比如说static 和其他关键字的顺序,一般static 在类型关键字的后边的时候,就不能go to 了。一点经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都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J(2013-05-19):
设置好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后,在项目工程上(如simpleApp-simplerEB)右击弹出菜单点击option,就可以进行goto definition

网友K(2014-01-17):
右键<Options>-<Key Bindings>,选择Menu下的Edit,找到Go to definition,点击Clear,然后在编辑框内点击"F12",再点击"Add""Set",
重新编译就可以了,我试过有效,不知别人会不会有效,望反馈!

网友L(2014-02-20):
试了楼上的方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