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误差怎么会大?

楼主(2012-06-01):
测试一下AD620精度 AD620 ±5v供电 增益设成1。IN+ IN-(接GND) 输入电压用500欧姆电位器分压。当电位器用5v的时候,精度很好。当电位器用3.3v(用±5v电源产生3.3v 地是共用的)电源时精度很差

楼主:
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就是测1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那个IC什么?

楼主:
IC就当是一颗芯片 它上面接一个1欧姆的电阻到3.3V 里面会有30ma电流通过

网友A:
我一直用AD620挺好的

网友A:
请描述详细点

网友B:
你在1楼说的和上的图 不一致。没看懂

网友C:
5V可用证明电路构思正确;
重点检查
1. 3.3V电源稳定性,还有那个IC会不会有震荡;
2. 输入,输出是否在620的动态范围之内,记得好像是电源差1.5-2V吧,可能你的电路在转折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使用共地输入;
3. 有电流的小信号场合,仔细布线,尤其注意地线,可能是一切现象的源泉。

网友D:
很奇怪,
这个电路,如果没有5转3.3V电路,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很小。
现在的电路原则上没有问题,但需要保证3.3V端的对地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大于3.8V。
另外楼主所说的就“精度”不行,不知确切的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