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STM32F407-Discovery不能通过Keil4.21调试

楼主(2012-06-01):
我的学习板是STM32F407-Discovery看文档上说上面自带ST-LINK/V2,
我用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可以连接板子,
读到Device ID,可进行擦除和烧写。

但是在keil4.21中,
我设置 Debug和Utilities中选择的驱动是ST LinkII Debugger,
由于Keil4.21系统自带的是ST-LINK驱动,
所以我在网上下载了ST-LINKII-KEILL.dll和StorAcc.dll,
把它们放到Keil421\ARM\BIN目录下,
然后在TOOL.INI中的[ARMADS]里加上:
TDRV12=BIN\ST-LINKII-KEIL.DLL("ST LinkII Debugger")

但是我用Keil 4.21就不能调试和下载,提示:
No Device connected

请问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st link ii和st link v2不是一个东西啊!直接选st link就可以了,4.21应该认st link完全无问题,也不需要你网上下载什么dll的

建议升级到4.53,stlink可以用download功能了,不用debug来下载了,而且支持itm,很爽的。不过4.53有两个st link 驱动,一个新一个老,都能用,推荐用新的。

楼主:
多谢,升级到4.53,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