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看下以下这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2012-06-01):
线路如附件, 2个输入,一个信号地,一个信号输入。
请问下R14 R15 R16 C200组成的网络的功能是滤波嘛?
麻烦哪位朋友能提醒下或者讲解下,谢谢了。

楼主:
在添加给大家一个IC的框图给大家

网友A:
采用仪表放大器对差分信号进行放大,前端的二极管用于电压钳制,电阻与电容用于差模干扰的滤波,最好能加上共模干扰的滤波以及瞬态干扰的抑制。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