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有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06-01):
今年开始学单片机,用C写,现在有一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写程序。举个例子:
比如有同学甲,当我定义为代号01时,我可以修改它的身高,年龄,姓名;对于同学已,我定义为代号02,同样写入身高、年龄、姓名。这些都存在存储器里。等我下次只要改代号,我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资料。请问这样的单片机程序要怎么写呢?
换句话说,我想写0——9个代号,每个代号下对应共同的子项目,只是参数不同。等我将各参数设置好了后存起来,以后每次我只要调取0——9的代号就行。
请大侠们指点,用怎样的方式写,51单片机,C语言,谢谢。

网友A:
需求已经定义了,接下来就是分析的过程,LZ总得有些基本的模糊的零散的想法吧?不妨说出来讨论下~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啊。

网友B:
定义一个结构体数组,初始化完,就可以通过代号(索引)得到相应的资料了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BYTE                Height;
        BYTE                Age;
        BYTE*                name;          //或BYTE name[8];
}Student;

Student    Info_Array[10];

楼主:
谢谢5楼,另外再问下我带存储的,比如将上提到的人员信息存到类似X5045,24C04等之类的芯片,等下次系统上电还可以调用。应该怎样写呢?菜鸟一个啊,实在是不懂。

网友B:
到网上找个读写EEPROM的例程看看吧

网友C:
一步一步来,一口吃不成胖子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