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8位单片机不会很快过时。。。

楼主(2012-06-01):
先是8位 然后16位  现在32位 , 很容易想象  不几天就会出现64位  128位  256位

。。。。。。。。。。

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讲  8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10年前就有人和你一样的担心
也许,15年前也有。。。

网友B:
关键在于速度,若晶振不是以MHZ为单位而是以GHZ为单位,
那么那么我想32位机能作的事8位可以实现.

网友C:
4位的还在用,有人说,有了航天飞机,自行车也在。 :)

网友D:
:P,不同的应用,不同的选择。

网友E:
先要搞清楚指令字长为什么变长了。

网友F:
学习多少位都一样的啦。。只不过一般来讲位数越低的单片机外设多些。
多少位的单片机过时不过时其实也不重要,,其实单片机变的东西主要还是外设。。如果仅仅是一个核的话,可以说没什么程序编的,顶多也就可能要启动代码,而真正的“单片机”一般直接启动啦。
现在的ARM或增强型51可能多了USB等东西,其实还是外设。。说得更细点就是多了些寄存器而已。。

网友G:
上个月做了两台新产品送到专业检测机构去检测,人家一看,就嘲笑“单片机做的不用检啦,肯定通不过的”,确实,现在的主流产品基本上是用ARM或PC104之类的单板机做的了,但我想,这个产品是有国家强制标准的,你只要按照国标给我检测就是了,通不过那是我的问题,通得过那就不要说单片机做的肯定通不过这样的话啦。
按照我以前的统计,我用单片机做的这类产品,365*24工作,无人值守,年故障率在4%以下,而别的公司用ARM做的,年故障率大于10%,单板机做的年故障率大于50%。
我有一个客户,前年买了一台单板机做的产品,几个月后产品出了问题,要求返修,被拒绝,理由是:那个型号的单板机停产了,他们没法维修。
我就想:8位单片机不管怎么说,就算停产,找个替代品还是很容易的吧。

网友H:
楼上,我家里大部分家电,好象都没有用到ARM或PC104之类的,还是能过得了各种强制检测的

网友:
摩托车不能淘汰人力自行车

网友I:
是会有32位更高级的应用,但8位单片机永远不会消失。

网友J:
单说“过时”,在各种新式MCU包围下,觉得8位MCU的确过时了。
对于具体应用,只能说合适的最好。8位对付大部分低端应用都性能过剩,很长时间里没有消亡的可能。成本在那放着。除非STM32卖51价,

网友K:
8位机胜在成本低廉。

网友L:
当然不会过时了,控制一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用8位单片机还是很节约成本的。其实单片机并不是速度越快越好,而是够用且成本低才是最好的。。。到了公司你就会发现,本来用32位单片机能很轻松解决的问题,但是公司处于对成本的考虑,偏偏让你用8位的,你说你郁闷么?

网友M:
stm32卖51价也没有用

51有51的优点,简单,就是最大的好处,

还有pic,avr等,他们的地位不是arm能随便动摇的

网友A:
注意楼主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讲  8位是最好的选择。。。。。。。”
显然,楼主的意思,是因为8位适合学习,才不会很快过时
我个人认为,仅仅适合学习,这个原因是不可能支持8位机的销量和市场的
真正的原因,还应该是适用范围和价格

网友N:
ARM如果带操作系统,如linux,使用过程会出现与电脑操作系统一样的问题,“死机”即使是高手也如此,而8位单片机基本不存在“死机”除非写代码的不是工程师

操作系统具有其先天性优点同时也具有先天的缺点

网友O:
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P:
脑残一族,提这种问题

网友Q:
呵呵呵,不同的应用范围,没有互相取代这一说。

网友R:
产品升级是历史趋势,

8位机的价格优势确实很明显。

网友S:
8位机也一直在改进工艺,提高速度的。
我想在你有生之年,恐怕也难退出历史舞台。
事贵精不在广而泛

网友T:
航天飞机淘汰了
鞋子还没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