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的复制黏贴问题

楼主(2012-06-01):
小弟是菜鸟,PCB铺铜如何选中,复制和黏贴啊,我把顶层的铜膜铺好了,但底层我不想再沿着边画一遍了,想直接把顶层的铜复制,然后黏贴在底层,怎么操作啊?望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A:
LZ 要说明用什么软件画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侠,用的软件是PROTEL99SE,小弟才接触PCB,很多问题不懂,比如这个铺铜的问题,有些什么快捷键呢?

网友B:
如果你设置了keepout层的封闭的轮廓线,直接画一个比板子大的矩形敷铜就行了,keepout轮廓线外的地方自动不会敷铜的,我觉得比复制粘贴来得更快捷!

网友C:
选中敷铜 -> ctrl + c -> 找个焊盘左键点下 -> ctrl  + v -> 还是那个焊盘左键点下
然后 修改下后粘贴的这层敷铜的属性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