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红外接收发射系统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01):
本人做了一个基于红外发射接收的通信系统。通信双方是pc的串口与单片机实现数据传输,现在碰到个问题:因为我在串口端和单片机端均有红外接收和发射管,也就是说单片机一端有一只发射管和一只接收管,pc端也是如此~那么互不成对的发射和接收管老是会相互产生干扰,应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A:
PC端比较麻烦,想办法转成半双工的。
MCU一端的,使用半双工

网友B:
载波频率错开

网友C:
以上两种都行.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自定义个半双工的协议

网友D(2013-01-31):
采用半双工会降低传输效率,还要更改程序。麻烦 推荐使用不同的载波频率。一般都是38khz,再用一组其他频率的,56khz。频率差的远些比较好。换一组发射和接收头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3-13):
这个应该是半双工通讯的吧,单片机本身就是半双工的串口。这样单片机平时工作在就收状态,可以串行中断。当发送数据时,单片机关闭串行中断。至于通讯速度,就看用的是什么模式的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