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1):
各位大侠,
   在IC的熔铝(即用瞬间的大电流熔断IC中的铝条)中需要用到继电器,现有的继电器因为存在接触抖动问题,所以导致生产品质低。求推荐闭合瞬间抖动小,可靠性高的继电器类型,网上搜了下,似乎相关专门资料。
  十分感谢!

网友A:
切换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 MOSFET 等无触点的器件替代?

网友C:
都是什么呢 ?    多大的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瞬间为5V电压直接拉到地,靠这个瞬间电流来熔断铝条。5V电压因为有电容并联,因此瞬态阻抗也很小。整个电路差不多就是瞬间继电器直接连地,然后迅速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后面方案确实是这样改了,且效果还不错。但由于是多通道,MOSFET的保护二极管会对我的电路构成影响,我通道选择还是用的继电器,如果加长延时确实普通继电器也可以,但测试方案中需要其快速闭合,快速稳定。

网友D:
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

网友E:
什么参数的?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压较低,5V输入,瞬间电流大,应该达数个A。

网友E:
就用一个固态继电器即可

3A规格的,3—15V控制电压的。

9# magic_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