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第一次接触psoc,我们需要使用到eeprom,按照手册上将firstblock设置在127(8k flash),长度为64B,但是生成hex文件时总是报告错误!ERROR {linker} Not enough space in FLASH to store xidata. Total of 8221 bytes needed
另外我单独写了一个程序,只用了eeprom模块,只写了一句E2PROM_1_bE2Write,就占用了18%的rom,eeprom的api这么耗rom资源吗,我该如何改进呢(不想换mcu),纠结了很久,求赐教!!!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用flashblock内带的api直接对flash操作,可以有效减少对rom和ram的消耗

网友A:
楼主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B:
直接操作应该不能保证准确性。因为读写flash 条件要求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