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芯片--高端热水器

楼主(2012-06-01):
大多数热水器厂家只需要单片机就能完成所有功能,但是高端的热水器会需要外围芯片,请问各位专家,需要哪些外围芯片,同时能把型号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高端热水器只是一种商业炒作,一个热水器能有多少花头,恒温,触控,数显,数控,还有什么?单片机可完成大部分功能,剩下的则需要一些外围芯片,例如显示驱动,触控驱动等等.
你先把你的高端功能确定下来,CPU选型后,缺什么再找.

网友B:
大多数热水器厂家只需要单片机就能完成所有功能,但是高端的热水器会需要外围芯片
——这个说法太说不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做热水器的,只是想了解一下,外围芯片需要什么?如需要,常用的型号能否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显示一般有LCD+背光,OLED,LED,你确定是哪种
触控有好几种形式,常用的是电容感应式的,有独立IC芯片,也有CPU芯含触控键的.
去HT网站看
http://www.holtek.com.cn/pdf/guide.pdf
HT的MCU有带A/D,LCD,触控键的型号可选
http://www.holtek.com.cn/pdf/guide.pdf

独立触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