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滞回过零比较器

楼主:
为什么OP27手册上写的单位增益时的带宽为8M,当我输入正弦电压达到50K的时候,输出波形就离方波差别这么大了呢?C3 0.1uf是隔直用的,运放双电源

相关下载

网友A(2012-06-01):
C4滤波导致,把C4去掉就可以了,不过楼主用的电阻也特小了点,都放大100倍吧。

楼主:
2# yanwen217 我这是一个滞回比较器   要是R5太大的话   感觉就失去意义了   另外  怎么理解这个放大100倍呢  我这个不是个反向放大  刚学习运放   呵呵

网友B:
这不是反向放大吗?
为什么

网友C:
LS,因为是正反馈

网友D:
这个电路能输出波形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1、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缺少直流偏置电阻,运放原则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2、C4根本多余,他完全破坏了正常的正反馈。
3、这样波形完全正常,OP27无法输出更好的波形了,这是不能仅看运放的带宽,重要的他的输出摆率(SR),OP27的SR为2.8V/us,假设楼主的电源电压是+—15V,那么输出波形的Vpp约28V,波形的边沿时间约10us,这不正好是2.8V/us的输出摆率吗?
建议:不要随意拿运放来做比较器,一片10元的高速运放也许不如5毛钱的比较器。

网友E:
看sr  算带宽积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反向端缺少直流偏置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运放输入端是三极管的基极(或场效应管的栅极),它若无直流通道岂能正常工作?

网友G:
我是来膜拜六楼 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还是表示不懂。虽然知道运放的输入是三极管的基极或场效应管的栅极,但是在具体使用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要加偏置电阻。请问这个电阻应该加在哪,数值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H:
非要把运放当比较器用吗?

网友I:
将运放作比较器是可行的,但要慎重。
优点:方便、经济、低IB、低VOS(经济:比如用了4运放中的三个,剩下一个作比较器)
缺点:速度、不便的输入结构、不便的逻辑结构、稳定性/迟滞

两种典型用法:

参考资料:AD公司的AN_849文档

网友J(2012-09-21):
这个电路能输出波形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1、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缺少直流偏置电阻,运放原则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直流偏置呢? 运放内部 提供了 偏置电流 了吧?

据查是10nA  ?
op27 的datasheet 给了个图

如下

网友K:
LZ对偏置电流是什么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