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睡眠用can 唤醒问题?

楼主(2012-06-01):
stm32f103c8  ,当进入睡眠状态,用外部中断可以唤醒,can 中断为什么不能唤醒?
资料上说所有中断都可以唤醒的,想不明白???????

以下是进入睡眠代码:

NVIC_SystemLPConfig(NVIC_LP_SLEEPDEEP,ENABLE);
__WFI();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网友A:
进的什么低功耗模式?

之前跑了些什么代码,有没有设置过特殊的优先级

楼主:
睡眠模式

下面是中断优先级函数,还有什么特殊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      //can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有遇到此问题的吗?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