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思路

楼主(2012-06-01):
假如有一串二进制“数据流”,长度为256,“0011100……1110000……11000……1000”

我想对这串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把连续的1后面的0变成1,如果只有1个1夹杂在0中间,1后面的0也变成1

比如“0011100”变成“0011110”
"1110000"变成“1111000”
“1000”变成“1100”

注意数据是串行输入

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实现思路

网友A:
如果速度低,单片机都可以做了。

楼主:
恩,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做。。

8位的并行数据,是移位后或,这样1后面的0就变成了0
void 16dot_thick(unsigned char *putdat)
{
  for(i=0;i<32;i++)
        {
     if((*(putdat+i))!=0)
          {
        *(putdat+i)=(*(putdat+i))|((*(putdat+i))>>1);
          }
      *(putdat+i)=*(putdat+i);
        }
}

但由于现在硬件是串行的,所以肯定要换方法了

网友A:
单片机还不是一样可以处理BIT流,我拿PIC都写了无线通讯呢,无线不可能是并行数据吧。

网友B:
看来lz求的是算法。这和串行还是并行有什么关系。
贴出来这个并行例子好像也不对。没有考虑进位问题——上一个字节的末位是1同时下一个字节首位是0的情况。
也许是我审题有误。

网友A:
看来lz求的是算法。这和串行还是并行有什么关系。
贴出来这个并行例子好像也不对。没有考虑进位问题——上一个字节的末位是1同时下一个字节首位是0的情况。
也许是我审题有误。 ...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他问的是BIT流的情况(因为RF通讯做多了,看到这样写就认为是流),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是bit流的情况
肯定是可以实现
但我水平有限,思路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先画流程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