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流问题

楼主(2012-06-01):
请教各位,运放电流问题,例如运放OPA690的部分参数如下:(1)、HIGH OUTPUT CURRENT: 190mA;(2)、LOW SUPPLY CURRENT: 5.5mA;设计此运放的电源供应电流是否只以5.5mA来核算;但是190mA的输出电流从什么地方汲取的?

网友A:
5.5mA是空载条件下运放本身消耗的电流

楼主:
那设计时怎么考虑电源呢?

楼主:
是否需要考虑满载情况下,整体电源电流为5.5mA+190mA.

网友B:
当然需要考虑满载情况下的条件。
但是满载条件通常不会工作到最大电流的 190mA。
通常典型的电路只有几十 mA。甚至更小。
楼主应该从自己的电路里去计算最大满载工作电流值。

网友C:
190mA应该是运放输出的电流,5.5mA是电源提供给运放的电流。那么运放的功耗该怎么计算呢?假定是单电源+5V供电的话??

楼主:
按照airwill大虾的意思,需要计算运放的放大倍数,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值来计算。

网友D:
1,5.5是输出开路时静态工作电流
2,输出电流可以是拉电流也可以是灌电流,不一定是吸电流。
  如运放正负电源供电,运放输出高电平时就是输出通过负载到地的电流。运放吐出电流
  运放输出负电压时这个电流通路就是地通过负载倒灌入运放的电流。运放吸入电流

楼主:
之前类似求助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