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程序到sram中

楼主(2012-06-01):
我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详见:
http://blog.csdn.net/seaman_003/article/details/7431459

网友A:
等你把f103刷烂了,f503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103只有32bit的s bus 接在sram上,和flash上运行的速度不同,到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莫名其妙的错误就等着你了。。。

另外,楼主,mdk有个功能是manage components,ram中调试和flash中调试设置2个不同的target为好,到时候一点就切换过来了,方便不出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