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干扰方面的问题

楼主:
电路结构:运放放大基本电路(带宽很窄)或者是窄带滤波器A, 然后接 某电路B

电路B与A 是通过PCB上的普通布线连接的。

请问:当电路只是处于加电,但未加任何信号的情况下,即电路B入口处是否会有脉冲干扰?

外界有干扰的情况,此处(即电路B入口处)会有脉冲干扰?

由于 此处只是pcb线, 而且前面还有带宽很窄的电路,不知道此处是否会存在脉冲干扰?

我担心有干扰脉冲 进入到电路B,受影响。

网友A(2012-06-01):
看不懂楼主的描述,但是简单说下原则,噪声可能来自电源系统、环境(电场、磁场感应)、热噪声、信号非线性失真等。

楼主:
我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表达,A和B之间不是通过屏蔽线,只是通过PCB走线连接,所以怕噪声?短的PCB走线引入的辐射噪声比较小,连接较长时才考虑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大侠一语中的!

不过今天早上我清醒过来之后,突然发现 A和B之间实际中不是pcb线,确实是1米多长线缆连接的,所以我这个线缆一定得是屏蔽线是吧?而且屏蔽层得接地,是吧?

若A和B之间是线缆,C和D之间也是线缆,E和F之间也是线缆,这3个线缆是分别用屏蔽线好呢,还是捆在一起 加个屏蔽层好呢?

网友A:
哈哈,看来偶猜功一流。这么长,小信号是得屏蔽线了。多线这个问题,我又得靠猜了,因为有现成的多芯屏蔽线,能不能用要看线间耦合量能不能满足楼主要求,简单说就是看楼主的信号之间幅度差别到什么程度,会不会互相干扰,如果要相互干扰,就不能共享屏蔽层。

另外,如果楼主的信号有阻抗控制要求,就只有有传输线了,更不存在共用屏蔽问题了。

楼主:
“另外,如果楼主的信号有阻抗控制要求,就只有有传输线了,更不存在共用屏蔽问题了。”

这里说的传输线 只的是单根屏蔽线?同轴电缆?

若是有阻抗控制要求,而且想防止多路之间有相互干扰,每一路分别采用单根的屏蔽线?

网友A:
楼主请先Google一下什么叫传输线,不理解概念,很难给你讲懂。传输线必须是定阻抗返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