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23中u-cos的任务切换PC的保存及出栈

楼主(2012-06-01):
任务切换时,需要保存程序PC值。想问的是,在保存PC值的那条指令执行时,保存的就是PC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那岂不是保存的是 任务级调度器
void OSSched() 中的 OS_EXIT_CRITICAL();的指令地址?
也就是说当这个任务重新得到CPU的使用权时,是不是也是从OS_EXIT_CRITICAL();开始的? 谢谢! :loveliness:

网友A:
不是的,PRIMASK已经被关闭了,OS_EXIT_CRITICAL()是开启PRIMASK。
所有中断(除了NMI和硬fault)都已经被屏蔽,无法进入PendSV中断进行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