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modbus

楼主(2012-06-01):
关于485通讯,和modbus通讯,的一些概念,那为高手可以讲讲。

网友A:
百度来的更快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485通讯协议属,就好比一座大桥,规定了桥该如何建,桥上得交通规则。
modbus,则规定过桥车上乘客,那些乘客是干什么的。
modbus就是在485通讯协议上建立的一套通讯系统。
说得比较抽象:)

楼主:
那位大神能给点下位机控制器,编程的资料,带485和modbus的最好了。最近在学习这个感觉很复杂。
难死了。
先谢谢了。

网友B:
modbus不仅限于485.。 在232,网线,无线都可以实现modbus
485是规定了硬件。。
modbus规定了软件,或者说是数据通信协议

网友C:
485和RS-232C是两种常用的硬件通讯接口.一般规定232最大传输距离是30米.485最大传输距离1200米.485是半双工.232是全双工.下位机用单片机接收,基本是一样的,都是串口通讯方式.

网友D:
用MODBUS时,注意区分2帧数据时间。

楼主:
发现单片机很难学,特别是编程,一个程序那长,个个模块又互相有联系,一个地方好了,其他地方又出问题。
让人很烦躁。改个程序改了好久,都改不出来。情何以堪。。。

网友E:
不要专注于修改代码,那是最后的动作。
思路,思路很重要的,你是怎么想的,你对全局的理解。
最后才是有条不紊地编码。要养成这种习惯。

网友C:
变程像江湖侠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门派.要理解好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最好最高效的思维方式安排算法就思路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