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救命啊,干扰问题

楼主(2012-06-01):
我有一个电压采集电路,是通过电阻分压采样的,但是应用环境比较恶劣,干扰极大,我的分压总电阻有4M左右,现在我采样的电压波动极大,我想问这应该怎么解决?如果我减小这4M的分压电阻增加采样回路的电流可以适当减小干扰吗?目前采样回路的电流大约12UA左右!请版主帮忙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被采集电压信号的属性,比如信号内阻、频率。同时也要了解干扰的属性,脉冲干扰?工频干扰?只有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才能有合适的抗干扰措施。
降低采集输入阻抗对被采集的信号内阻较低、频率较高,而干扰信号内阻很高、频率较低的火花、无线干扰有利。相反,如果干扰信号是内阻很低的电源干扰(开关电源脉冲、工频50Hz纹波),反而不利。总之要随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B:
既然干扰大,就要尽量避免使用高阻值的东西,不然就只有自己加屏蔽。

网友C:
电压采样输入端是否可以接入100p左右的电容试试?

网友D:
确定采集信号种类和干扰频率,选好阻抗,分好地层,然后差分+硬件滤波+软件滤波,如果是单一频率的,就算是噪声完全淹没,用自相关算法也可以还原波形

网友E:
用4M电阻?电压嘿高?电流搞大点啊,加个电容滤一下下

网友E:
先解决一下是否是后端的问题,比如找个干净的电源测一下

网友F:
分压总电阻有4M太大。
对脉冲干扰,基于干扰能量较小,要使用小电阻分压,把干扰能量耗掉

网友G:
先明确几点:
1、被采样信号的特点?是DC、AC?变化速度?源的内阻?
2、要求的精度?
3、AD模式?是积分型的、ΔΣ、SAR?
4、干扰的特点?是市电还是其他不确定的与现场环境有关的?
然后根据这些来处理。
如果被测信号是DC,变化速度很慢,系统对响应速度的要求不高,则可以加大滤波的时间常数;
AD如果是积分型的,检查其积分时间是否为20ms的整数倍;ΔΣ结构的也类似处理;
SAR结构的AD则可能需要提高采样率,比如应该在20ms内有偶数个采样,并且采样数尽可能多一些,然后数字滤波;
如果干扰的特点是其他不确定的与现场环境有关,这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数字滤波,如中值等

网友H:
建议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