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推挽输出IC?

楼主(2012-06-01):
我经常将PNP/NPN三极管连接成推挽输出,推动大功率负载。只要数字输出,不需要模拟输出

有没有什么IC,请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N多
专用的MOS驱动IC就是

网友B:
大功率三极管, hFE都很小,需要低压大电流驱动,而且驱动波形有讲究

楼主:
2楼请给一个型号

网友C: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D2PAK&hl=zh-CN&lr=&newwindow=1&safe=strict&biw=1315&bih=860&tbm=isch&prmd=imvns&ei=VGfMT-66B5KeiQektOXpBg&start=40&sa=N

http://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channel.html?channel=ff80808112ab681d0112ab69b9ad02dd

去找D2PAK封装的器件,不过不是非常必要,用分立的优势大多了.
P沟,N沟不同工艺做在一个晶片上可能不大,要做也是采用薄膜或厚膜工艺封装在同一基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