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笔记本防盗报警器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1):
本人是大三学生  没什么经验   最近学校要求要做一个笔记本的防盗报警器的课程设计
本人的构想是usb和外部电源共同供电   通过无线遥控开关控制     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就不是很清楚了   有没有人知道无线遥控开关应该从哪里入手啊  最好能有原理

网友:
跟摩托车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但是考虑要怎么和笔记本结合起来   我是想的通过usb口连接起来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建议。你用电池供电,如果插入USB的话,某端电压呈高电平。拔出USB呈低电平。这样去控制防盗器的响声。。

网友B:
笔记本底部压着一个常闭开关,有人偷笔记本,开关就闭合,然后你想咋整就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