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C低通滤波

楼主(2012-06-01):
电路如图,前端输入信号的频率0.05HZ,幅值大概就500--700uV,信号十分的微弱.
输入首先经过INA128差分电路进行放大。
   查芯片资料算放大增益大概11.6,输出还是比较小,这么小的信号为什么要接2节RC低通滤波?信号会不会直接从电解电容直接流入大地?

麻烦大侠指点下,感谢!

网友A:
对于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电容会将输入信号衰减,
对于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在10倍频内几乎没有衰减,
这就是低通的特性。
楼主的电路是个二阶无源LPF,
其截止频率是1/(2*PI*R*C)=1.6HZ,
而楼主的输入信号0.05《1.6HZ,所以衰减几乎不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向问个问题!
就是 楼主图中的滤波器是接在了输出端,而输入端不知道有没有接入同样的RC滤波器,输入信号是0.05Hz   这个输出端接的2阶滤波器与0.05Hz没有什么关系吧??
还有就是运放本身的输出端应该也是有其他频率的波形吧?即使输入端就是0.05Hz没有其他杂波影响,那么运放的输出是不是也得有干扰呢?我觉得是!请指点一二  thanks

网友C:
难道你的放大是白给的。。放大了信号自然会大,那也就不用担心会流掉。。
信号小也不会流掉,损失的也只是x%,不会说你1V进去,损失1mV,你1mV进去,出来就没了。。
你就算直接把那个电容当成电阻,算小一点100K吧,那损失才一点点,只要波形不变就没事了。。
只要能将杂波去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