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以下的電路要怎麼分析!?

楼主(2012-06-02):
我是剛學電子初學者可是老師發給我們題目我卻一點頭緒也沒有,能不能有好心人告訴我以下的電路應該如何分析?

网友A:
电路搞不清啦,初中学的太远啦

网友B:
M应该是个电机。
由于2200u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的瞬间,Q2的E极电压高于B极,Q2导通。然后Q2的C极(也是Q1的B极电位要低于电源电压,所以Q1也会导通。Q1导通导致Q1的C极(也是Q3的B极)电位高于地,Q3就导通。Q3导通后,就有电流流过M了,M就会动作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請問一下那電機的功用是在做什麼用的?

网友C:
参考3楼继续:
上电瞬间Q2导通,Q1截止,Q3截止,电机不动作。
随着电容充电升压至Q2截止,Q1、Q3导通,电机动作。
上电延时电机动作的电路

网友D:
这是一个演示太阳能充电的过程,开始Q2导通,Q1Q3截止,太阳能电池通过100-1K可选阻止的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0.2伏时,Q2截止,Q1Q3导通,电容通过电机放电,电机转动,电容放电完成,有重复上述过程.调整电阻的阻值,可以调节充电过程的时间的长短.
   但这个电路有严重错误.就是Q2的发射极到基极直接联到电容正极了,开始充电的时候相当于pn结和电池正负极短路.烧毁Q2,应该在Q2的基极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可能原图47k在Q2基极上.
现在这样,一旦Q3导通,由47K电阻的强烈正反馈形成自锁,Q3处于长期导通状态,不能给太阳能电池充电.

网友E:
这是一个演示太阳能充电的过程,开始Q2导通,Q1Q3截止,太阳能电池通过100-1K可选阻止的电阻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0.2伏时,Q2截止,Q1Q3导通,电容通过电机放电,电机转动,电容放电完成,有重复上述过程.调整电 ...
引用 网友D:

大侠能讲解一下47k电阻的正反馈自锁是怎么起作用的么? 这点不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