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中PLL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2-06-02):
1、在ISE环境中PLL例化有问题,譬如复位信号,控制信号没有连好,或者是选择输出的频率超出了工作范围都会造成PLL不工作,这是软件问题,相信只要认真检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的经验是只保留PLL晶振输入和时钟输出信号,去掉其它所有控制信号,这样的好处是比较好控制,但是如果需要特殊应用(例如控制PLL启动时间),这样例化就不行了。
2、PLL电路供电出现问题。这是硬件问题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PLL供电不稳的后果就是PLL不起振。有一次把VCCA_PLL和VCC_INT之间焊接的磁珠焊成了电容,死活PLL不起振,后来才发现是VCCA_PLL根本没有供电,改过来之后就正常了。
3、外部晶振问题。给FPGA提供时钟的晶振要尽可能靠近芯片的时钟输入引脚,否则会导致输入时钟波形恶化,进而导致PLL工作的不正常。另外,在时钟过程中我一般都是选择有源晶振,而且我一般都是选择50MHz以下的频率。

网友A:
很不错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哈!!

网友B(2012-11-10):
谢谢分享哦。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