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输出可调电路请教

楼主:
各位好!想实现如图所示的功能,请问应该如何实现才稳定?要求:输入电压DC12V,MCU PWM信号;输出:实现DC 0-10V可调,电流在0.5A左右。
谢谢!

网友A(2012-06-02):
PWM-RC-DA--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如果用SPI--DA效果如何?有设计过的大侠请提建议!
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只要用一个降压斩波电路就行了,用mcu的pwm输入控制IGBT(或者mosfet)开通与关断时间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可调电压.个人理解,哪里有错误,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