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_ISP483使用求指点

楼主(2012-06-02):
前天开始学教程烧写程序(芯片是stc89c52rc)
驱动装了N久,终于看到了;激动了好半天...:D
然后运行STC_ISP结果就走到怎么上电都不行,它就走到这不走了....:o
百度了下,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我去官网上下了个新的STC_ISP483,它依旧**在最后关头给我撂挑子.....:@
继续百度,改最高(低)波特率,依旧还是不行...:(
卸了重装,不行....:'(
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64位Home版升级的旗舰版

楼主:
是没人帮我看看吗?是不会还是不屑于?:@

网友A:
不太了解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卡到“请给MCU上电...”这不动了,开关按几次都不动

楼主:
刚才WINDOWS提示我更新了下PL2303驱动,更新好后就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了

网友B:
我经常遇见,有的时候程序还未响应,这时候拔下数据线电脑会蓝屏,
我是换个USB口(换com口)就好了。

楼主:
我的蓝屏几次了,老是自己不操心,拔得快

网友C:
刚才WINDOWS提示我更新了下PL2303驱动,更新好后就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了
引用 楼主:

恭喜。
如果用原生串口或FT232/CH340/341的USB-串口转换芯片会好些。

网友D:
新版本的STC_ISP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我以前也是喜欢随时更新,后来发现4.76(可能是这个版本号,好久没用了有点忘记,不过肯定是4.7几)的比新版本稳定好用的多。

楼主:
TO9楼:我是刚买的开发板,东西都是别人设定好的,但是开发板带的PL2303和STC_ISp不能用;
TO10楼:谢谢指点,不过我现在用的4.83感觉还行

网友E:
我现在的产品都是STC的.用4.88版本.这个情况常有.但与电脑有关的问题没有出过.我用板载串口.遇到这种情况.看是不是用的原厂下载线.如果是,雷子的停在还没有开始的阶段,那个是没有识别,是要先点下载,后按下板上的按钮
如果不是原厂的下载线.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要符合stc先点程序后给单片机上电的原则.那样才能检测到数据流.
如果半路上停止,多数是下在线到电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数据传输过程中有断开的瞬间.现在程序就停止了.

网友E:
如果是把片子放在下载板的插座上.遇到这种情况按下按钮先看看板上的等是否正常亮度.要是亮度超低.是片子装反了.还要检查片子的各个管脚是否有弯曲现象,我在使用中常用这种情况,按在插座上用手使劲的向一端推一下.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E:
看下载板上的信号指示灯是否闪烁.如果闪烁就说明有数据流过来.还可以从下载板的插座上引出线来直接直观的连在片子的正负及p3.0,p3.1上.这样可以看见连接的是否牢固.然后再试.

网友E:
还有可以用把串口连接在另一台电脑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边按正常方式打开文件点下栽,看连接的电脑是否有数据接收.如果有把高低波特率调整一致.应该显示7fh,是正确的.握手信号.

楼主:
:handshakeO(∩_∩)O谢谢LS,又学了好多的东西啊!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就知道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