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STM32 + nRF24L01 按键通电,发两字节数据,可行吗?

楼主(2012-06-02):
有个低功耗的产品,我想这样做,大家看看可行吗?
1. 电池供电。
2. 实现内容:按键一下,发送两字节数据(无线)。
我的方案如下:
    按键即通电。在按键按下的极短时间内:STM32通过NRF24L01发送两字节数据。
大家看看可行吗?
一般的按键应该有20ms吧? 20ms电源稳定+无线发送,可以了吧?
时间够用了吗?

网友A:
系统需要复位的,
而且需要初始化~,
理论上这些都不是问题,
根据你的时间设计储能电容,

网友B:
可以,但用STM32低功耗吗?

楼主:
因为这个项目太急了,十天,所以就选择自己最熟悉的STM32 ...

网友C:
不可以,LZ可以自己看数据手册就是知道了,

楼主:
这两天了解了MSP430,这个方案MSP430是可以的。STM32电源稳定时间,好像太长。。

网友D:
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