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片机触发可控硅及可控硅的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1)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为5mA  如果用20MA单片机端口电流去触发可控硅可以吗?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我知道可控硅的发热跟她的内阻有关,请问可控硅的发热还跟什么有关?
                                                                                 谢谢

网友A:
加个电阻会不会降下去

网友B:
(1)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为5mA  如果用20MA单片机端口电流去触发可控硅可以吗?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不会有什么后果

(2)我知道可控硅的发热跟她的内阻有关,请问可控硅的发热还跟什么有关?
发热只和它的功耗和散热条件有关

网友C: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大了有什么后果?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要是小了,后果是不能可靠触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大了,一种后果是把触发极烧毁!多大会烧毁?查手册。

网友D:
触发电流越大,只要不超过手册给的限定值,触发就越迅速。可控硅发热主要是负载电流导致的,不是触发电流导致的(请比较一下两个电流的量级就知道了)。

可控硅发热量取决于两端的压降和负载电流值,简单来说就是取决于负载功率。

楼主:
我这有一国产可控硅(贴片)因为结温不怎么高(105度)  在工作时因为发热太高超过105
而变为直通  厂家 给我说是因为我的触发电流太大(但我的触发电流也只有20MA)
我觉得他的说法没什么道理?求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有一国产可控硅(贴片)因为结温不怎么高(105度)  在工作时因为发热太高超过105
而变为直通  厂家 给我说是因为我的触发电流太大(但我的触发电流也只有20MA)
我觉得他的说法没什么道理?求解?谢谢

网友D:
多大负载?加散热器了没?可控硅又是几A的?厂家肯定以推脱为主,还有很多国产厂家的FAE跟技术白痴基本划等号,你还听他们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30欧姆左右 220V 四分之一功率  贴片的可控硅是10A 的

网友D:
30欧姆,1/4功率是啥意思?看不懂呢。这么大功率可控硅贴片?楼主确认下呢?PCB上加散热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是两个60多欧姆的并联 可控硅在220V电压下四分之一周期导通  负载时一发热体(MCH)正温度系数
但阻值变化不大  因为空间不够所以没加散热

楼主:
我的产品是直发器

网友B:
可控硅的导通压降就1.2V~1.5V左右(具体是多少看你所用可控硅的规格书),在你的应用中有多大功耗自己去算。
算你的可控硅是TO263封装的管子,不加散热片的话,有1W的功耗的话可以考虑用来煮**蛋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负载是两个60多欧姆的并联 可控硅在220V电压下四分之一周期导通  负载时一发热体(MCH)正温度系数
但阻值变化不大  因为空间不够所以没加散热 ...
引用 楼主:

自己加散热吧,这么大的功率不散热,等于找烧。顺便鄙视一下你所谓的“原厂”工程师。

网友E:
还是来鄙视我吧,我的产品上一共有44路可控硅,负载是5W左右的LED灯,我用了TO-220封装的BTA16,还加了散热器,对了,每一个可控硅与单片机之间还有个MOC3041。另外,还有一坨电路,用来检测负载是否开路,检测可控硅是否击穿,检测可控硅是否开路,一旦检测到以上故障,要能立即切断电源并做好故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