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内嵌的dsp(硬件乘法器)和真正的DSP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2-06-02):
FPGA 内嵌的dsp(硬件乘法器)和真正的DSP是一回事吗?

网友A:
不是的哦

网友B:
肯定不是,TI的DSP是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
FPGA里面的DSP是为了进行运算的一些硬核

网友C:
恩,不是一回事,两者差别还比较大,嘻嘻

网友D:
看你怎么理解DSP了,如果说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只为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殊途同归
反而觉得一般意义上的DSP绕了一个弯子,还有一个用串行模拟并行计算的过程
FPGA的DSP实现更接近于算法的本质,结构也与MatLab里面的结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