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DHC卡只能读0扇区??

楼主(2012-06-02):
SDHC卡的初始化和读取写都以完成,但是发现,读写数据只能在0扇区完成,其他扇区就不行。在SD卡上格式化为FAT32格式后,能正确读会DBR(在0扇区)上的数据,读其它扇区数据就不行,即使有数据也都为00。
我用电脑在SD上面建立了一个txt的文件,并用winhex查看了txt文件内容所在的扇区。然后用单片机读这个扇区的地址,总是00。为什么?我读用的是CMD17的命令(读单扇区),是不是SD上了文件系统以后就不能随意读了?(但是不是FAT32也不能随意读写)
求大神指点迷津……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解决……结贴!

网友A:
最讨厌这种人,发个帖子求答,自己搞定了却不通报原因。。

楼主(2012-07-17):
回复 网友A:
因为没人回答……我说给谁听?

网友B:
如何解决的?可以透露下吗?

网友C:
能正确读0扇区,说明读操作正常,
不能正确读其他扇区,说明是传入参数有误,
文件系统基本单位是扇区,一般都是512byte,
而cmd17指令传的是地址,很多时候都是在这里疏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操作sd卡,可以读,可以写。

但是读和写在一起,程序就不执行了,怀疑是跑飞了。

能否将你的程序给我学习;或者我将我的程序发给你,帮我测试一下。谢谢

我的硬件:单片机 atmega16+sdhc卡。

网友C:
读写之前有没有判断忙?
类似如下代码
        SD_CS_SET();
        for(i=0;i<0xffff;i++) {
                tmp = SPI_Send_Data(EMPTY_COMMAND);
                if((tmp == 0xff)|(tmp == 0x00))
                        break;
                }
        SD_CS_CLR();
sd卡忙的时候不接收这些读写指令的。
俺是干硬件的,玩过的单片机不是很多... 你的平台俺没有。

网友E(2012-09-06):
我也在做这个,用的msp430f149,可以读写。但是每次读写后,都要延时200ms。才可以。可以交流下,qq331580858

网友F(2013-01-08):
请问一下,我的SDHC卡,用spi总线读取sdhc卡的内容,为什么读出的数据和用winhex查看的内容不符合呢?我已经能收到命令牌0xfe了的,难道地址不对?谢谢

网友G(2013-07-02):
請問版大是怎麼讀到的,我也遇到相同問題,可以讀到eb 00 90,可是其他扇區就讀不到東西了

网友H:
要区分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两种扇区编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区分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两种扇区编号是不一样的。。。

可以請問一下南宮大大要怎樣才能讀到正確的扇區呢?是讀csd的資訊嗎?像sd ver1.x 我是去直接讀物理扇區位置就可以讀到我建的根目錄區跟檔案內容,可是sdhc的我要怎麼讀的到我要的根目錄跟檔案內容,有公式嗎或是範例可看嗎?

网友I:
因为地址传错了。不要乘以512了。

网友I:
你可能用的是我的老版sd驱动,你把addr<<9这句话去掉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可能用的是我的老版sd驱动,你把addr<<9这句话去掉就行了

我沒有乘上512我是直接從0x0的位置開始讀,每次讀512筆資料一直循環到找到我要的資料

网友I:
驱动你自己写的?

网友I:
你是台湾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是台湾人?

是的,驅動自己看很多前輩範例去改得

网友I:
你们管 程序叫程式,管 芯片叫晶片,管 项目叫案子,管 存储器叫**体......

网友H:
SDHC是SD Ver2.0协议,每次读写之前都要先初始化,请问你初始化完成没有。

我SDHC卡初始化之前,要发CMD0,CMD8,CMD55和ACMD41几个命令,得到正确返回值后再读寄存器的值等

网友J(2013-11-13):
我用的金士顿 4G的SDHC卡 发CMD0可以返回数据0X01,但是发CMD1返回就不对,有时候读到是FF有时候是01,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