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 有木有?

楼主(2012-06-02):
我被一个问题伤了,求复仇。我将问题最简单化:

以上三幅图截自童诗白第三版。
问题来了:
最后几行字中说“切比雪夫滤波器在f=f0附近的截止特性最好,曲线的衰减斜率最陡”
可是大家看第一幅图,Q=2.5,Q=5,Q=10,三根曲线不是更陡峭吗?截止特性岂不是更好吗?
这位就是我的疑问,也就是Q=0.96的优越性究竟在哪?

楼主:
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网友A:
在频率响应凸峰处的相位转折变化是最剧烈,而这个相位对反馈有本质的影响,也可以说这里是附近有极点,Q=1处响应平滑,相位转折也是弧度行

楼主:
3# 雪山飞狐D 我认为你说的应该是指贝塞尔曲线吧,如书中所说最后一句话“贝塞尔滤波器的过度特性最好,相频特性无峰值”

网友A:
是的,但是同一种滤波类型有不同的Q选择,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合理选择Q,保证截止陡峭,相位平坦

网友B:
楼主:童的书能看懂7成左右就OK了,别死抠!
不是说书的质量如何,而是因为教科书是入门级的,写的太详细了就成了几万页handbook了,不现实。
看懂7成后再深入研究每个专题,要看专著,比如滤波器领域,必看1975年那本经典滤波器专著。

楼主:
5# 雪山飞狐D 原文不是说Q=0.96是切比雪夫,Q=0.56是贝塞尔吗?你的意思他们仅仅是Q不同,其实是同种滤波器?那为什么叫不同的名字呢?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C:
to LZ:

一楼第一张图是二阶低通,根据不同的Q值(Q的定义见书)对应不的幅频特性。对于某些特定Q值(如0.96、0.707...)其正好对应于某些特殊“标准”的滤波器(如切比雪夫、巴特沃思...)。显然,Q值越大转折点上变化越剧烈(尖峰越明显),但远离转折点后其变化趋势仅由其阶数确定。

网友D:
搞电路的不受点伤,长不大、养不胖。:)

网友E:
我是不是来错地方+1

楼主:
8# HWM 我问的就是这个切比雪夫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F:
切比雪夫滤波器虽然截止点后的斜率大些, 但是在带内有起伏, 用什么类型的滤波器, 要先看需要. 如果是音频滤波, 你愿意通带内起伏吗?

网友G:
可能说的不是一回事 别把问题孤立起来看

网友H:
我的ADS怎么用不了啊

网友H:
ADS2008U2怎么也安装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就我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给一些提示吧?

网友B:
凡事都有个折中,陡峭是好事,但幅频特性平稳也是重要一方面。你不能只顾一个方面。
轨到轨输入级,一般用N管+P管,但是在中间电平处,两种管子都会导通,则等效跨导出现较大峰值,这是不希望的,希望的是运放增益与共模电平无关。同样,用巴特奥斯滤波器的系统一般也是希望在截至频率范围内,幅频特性保持不变,也就是纹波小,理想是0dB。

网友C:
8# HWM 我问的就是这个切比雪夫的标准是什么?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需要多说几句,“技术交流”版下另帖再议。

网友I:
6# xukun977 请赐书名

网友B:
比如说课本介绍的两阶低通SK滤波器,一般书上直接给出电路结构,推导传递函数。。。等等,一般不说机理
滤波器专著上会说出为什么这样构造,会说这种正反馈技术或Q增强技术的由来。

网友I:
大块头,有得啃了,谢谢xukun977

网友J:
有个中文版的书
电子滤波器设计(附赠CD光盘1张) Arthur B.Williams、Fred J.Taylor、宁彦卿、 姚金科 科学出版社

楼主:
19# HWM 好 ,已转到技术板块,近期结此贴